关于稳压电路与稳压后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1、比如要将7.2v直流稳压到3.3v,一种是直接用1117-3.3,另外一种是先到5.0v,再稳压到3.3,这两个哪个比较好呢?
2、稳压之后输出端距离负载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中间可能会穿过高频信号线需要在负载前再加电容吗?一般加多大的呢?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用1117-3.3应该就可以了,没必要做两次稳压。

网友:
直接把高频变压器线圈改一改。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个要分应用环境来设计:如果3.3V电压是供给时钟模块,或对纹波要求比较高的电源,建议使用7.2--->5V---->3.3v,其中5V---》3.3V使用LDO电源芯片;如果3.3V电压纹波要求不高的电源,可以直接使用7.2V--->3.3V,这样节省成本。
对于第二个问题,增加103/104电容即可。

网友:
看你系统的稳定性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