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ads2005生成的.PCB的PCB版图文件用Altium designer打开呢?本人只对Altium ...

楼主(2022-12-13):
怎么把pads2005生成的.PCB的PCB版图文件用altium designer打开呢?本人只对Altium designer熟悉,有没有知道的大神呢?

网友:
转换一下格式就行,另存为里面有PCB的版本。

网友:
请告诉我一下我也遇到这杨的难题。

网友:
导出3.0的ASC然后在AD新建PCB中导入ASC就可以了。

网友:
导出成文本文件低版本的,用altium designer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