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液位检测设计,浮球开关液位报警设置问题

楼主(2022-12-14):
如果用浮球液位传感器连接at89c51单片机做一个液位检测,怎么实现高低液位报警,比如高于某一数值就报警,低于哪个就报警,这个高低液位的上下限数值是自己定的吗?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
把浮球设置成一个开关形式,浮球高于某个高度拉通开关低于哪个位置,拉通另一个开关,就可以识别了,开关用某个pin脚去检测。或者用压力传感器,AD检测做判断,方法很多

网友:
范围要求精确到那种程度?

网友:
一般是标定下就可以,
可以用 lm1042,再加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
也可以用水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