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里面铜厚可以设置吗?

楼主(2022-12-14):
请问PCB里面铜厚可以设置吗?

网友:
在制板的时候可以和板厂注明铜箔的厚度。

网友:
原因是在HFSS里面。

网友:
可以,在allegro里有一个专门填写工艺的层一般是在Dimension层里写,里面就填写板子的加工信息,你也可以在板子做完后自己出个工艺信息表格给板厂。

网友:
可以设置,但是建议跟板厂沟通,看板厂是否能做。

网友:
    先做叠层设计,让PCB板厂出文件,然后设置进EDA,和板厂沟通一下吧。

网友:
    可以 叠层窗口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