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修改哪些参数可以降低连接后的功耗?

楼主(2022-12-14):
cc2640我使用simpleBLEMulti修改的多角色从机连接,未连接的时候,待机功耗1.7uA,但是连接后,功耗0.2mA。我看文档,连接后不会一直0.2mA的功耗,但我不知道该去修改哪些参数,可以降低连接之后的功耗。请问连接后,需要修改哪些参数?连接后,开启定时器会影响休眠机制吗?

网友:
当前的连接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如果连接间隔很短,为了维持连接,会频繁的通讯,功耗就会增加。0.2mA是怎么测出来的?平均功耗吗?

网友:
您调试的这个功耗蛮低的,请问您使用的多连接demo是TI官方的SimpleBLEMulti这个吗?做过哪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