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锡层是什么?不是还有个助锡层吗?

楼主(2022-12-14):
阻锡层是什么?不是还有个助锡层吗?

网友:
板子上绿色的不能着锡的就是阻焊层,焊盘裸露出来的地方可以焊锡的就是锡膏层,就这么理解吧。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阻锡层:PCB上的绿油绝缘层。

网友:
助锡层就是锡膏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