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篇—光耦

楼主(2022-12-14):
一、光耦的原理及作用

根据上图可以发现,光耦的使用原理与三极管是非常的相似,差别在于,三极管传输是电流和他的放大倍数,而光耦传输的是光(用CTR曲线表示)。正因为光耦用光传输,因此他具有电信号隔离作用。

隔离:隔离是硬件上经常提到的一类功能,主要是防止相互干扰的作用。很多场合都要求多个设备或者多个电路之间要彼此隔离,防止串扰。因此就要用到隔离器件。

常用的隔离方式一般分为三类:光隔,磁隔,容隔。其中以光隔和磁隔为主,代表性的就是光耦和继电器。一个是把电信号转化为光,一个是转化为磁。因此实现电气隔离。

二、光耦的分类

1、线性光耦

线性光耦是一种用于模拟信号隔离的光耦器件,和普通光耦一样,线性光耦真正隔离的是电流。线性光耦能够保护被测试对象和测试电路,并减小环境干扰对测试电路的影响。

原理:线性光耦的隔离原理与普通光耦没有差别,只是将普通光耦的单发单收模式稍加改变,增加一个用于反馈的光接受电路用于反馈。这样,虽然两个光接受电路都是非线性的,但两个光接受电路的非线性特性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反馈通路的非线性来抵消直通通路的非线性,从而达到实现线性隔离的目的。

2、非线性光耦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这个线性还是非线性取决于CTR是否呈线性,一般用于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一般很少去看

线性光耦合器的CTR-IF特性曲线具有杰出的线性度,特别是在传输小信号时,其沟通电流传输比(ΔCTR=ΔIC/ΔIF)很接近于直流电流传输比CTR值。

三、光耦的参数

光耦的技术参数首要有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VF、正向电流IF、电流传输比CTR、输入级与输出级之间的绝缘电阻、集电极-发射极反
向击穿电压V(BR)CEO、集电极-发射极饱满压降VCE(sat)。此外,在传输数字信号时还需考虑上升时刻、下降时刻、延迟时刻和存储时刻等参数。

CTR受温度,IF,VCE,批次都有关系,因此要保留足够的余量。实际上可以算一下。一般输入电流在5-10mA经验值,要根据具体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Ic≤If*CTR

如果我们应用光耦是隔离开关作用,只要让输出工作在饱和区就可以了。参数留有余量,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四、常用的光耦型号

PC817,TLP521,4N25,4N35,4N26,4N36

网友:
光耦分为两种:一种为非线性光耦,另一种为线性光耦。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

网友:
光耦是通过光耦合的方式来进行通断控制。正因为通过光耦合,所以可以实现电气隔离,所谓的电气隔离就是把强电端和弱电端隔离开来。

网友:
光耦的封装形式还很多,光耦之间有空间的,还可以实现通过判断光耦之间是否被遮挡来输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