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的输液滴速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2-12-14):
单片机,也称单片微型计算机,是微型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它以独特的结构和超群的优点,深得各个领域的青睐,应用十分之泛,近年来发展极其迅速。世界上的各个半导体厂商都抓住这个机会,推出自己的产品,一时间单片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和流行起来。
在近30年的时间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从电子管、晶体管、中小大体集成电路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四个阶段,尤其是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飞跃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诞生的单片机微型计算机,使得计算机应用日益广泛。而单片机的问世,更进一步推动了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使计算机应用渗透到各行各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
单片机的特点:(1)重量轻、耗电少、价格低、电源单一。(2)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芯片本身是按工业测控环境设计的,其抗工业噪声干扰优于一般的通用CPU;程序指令及常数、表格固化在ROM中,不易被破坏;许多信号通道均在一块芯片内。(3)集成度限制,片内存储器容量较小。一般ROM小于8KB,RAM小于256个字节,但可在外部扩展,通常ROM、RAM可分别扩展至64KB。(4)面向控制,控制功能强,运行速度快。其结构组成与指令系统都着重满足工控要求。指令系统中均有极其丰富的条件转移指令,I/O口的逻辑操作及位处理功能。一般来说,单片机的逻辑控制功能及运行速度均高于同一档次的其它微处理器。(5)开发应用方便,研制周期短。片内具有计算机正常运行所必须的部件,芯片外部有许多供扩展用的三总线以及并行、串行输入/输出管脚,很容易构成各规模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网友:
单片机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由主机发出相应的指令,调整系统的工作平稳,构成了一个高性能的闭环控制系统。实现了对点滴输液速度的直观监测,同时对一些异常情况的出现可实施报警。

网友:
实施自动化、智能化的集中处理。能方便、简易的操作和使用,对医疗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网友:
通过电机改变系统装置高度的方法,改为控制步进电机对输液管进行压缩或缓松,从而实现对点滴速度的改变。
采用交流电动机控制H2的高度。即采用红外传感器测量滴斗滴液,送至单片机接口计数,通过数字模拟转换,将其转换为4—20MA标准电流值,同时通过键盘输入给定每分钟的滴数,再将此滴数将其转换为4—20MA标准电流值,将此两个信息同时进入数字PID调节器。通过偏差计算再输出一组4—20MA标准电流值,通过变频调速器控制电动机调节H2的高度,来控制滴斗滴数。
方案的优点是,完全按目前电气工程标准化运作,可以在很短时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