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Buck电源的轻负载下保证CCM,电感怎么算也不是几十uH啊

楼主(2022-12-14):
    为了使输出轻负载电流50mA也工作在CCM模式,噪声小,根据计算是(12V-3.3V)*12V/3.3V/650000Hz/0.1A=0.00048H=480uH,怎么是几十uH了?

网友:
    几十uH的电感不是不行
    检查一下计算的是否正确

网友:
    用计算器要这么敲:
L=(VIN-VOUT)*VOUT/deltI/vin/fsw=36.8uH
此乃临界值,只要大于该值便是CCM
    一般来说大电流下纹波推荐为Iout的0.2-0.3倍,故宜取250-370uH
几十mA不必追求CCM,实际因DCR的原因可能效率反而不及DCM,用10-22uH都挺好的

网友:
    提高工作频率和电感值可以使轻负载在ccm模式下吧?我这效率和成本不是问题,关键是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