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5v测那两点之间?求大哥们指点

楼主(2022-12-14):
这个2.5v电压怎么测

网友:
用示波器对地测,示波器钩子勾在+2.5V上,夹子夹在地上,或者用万用表测,万用表黑笔搭在地上,红包搭在+2.5V上。

网友:
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就行 黑表笔对GND 红表笔接2.5V点就行。

网友:
    有工具就好办,万用表便宜,普及面大,示波器比较贵,常用的话,可以先买一个普通的二手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