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STC100-15 供电电压是多少?是否用外扩 EEPROM?

楼主(2022-12-14):
EPM7128STC100-15 供电电压是多少?是否用外扩 EEPROM?

网友:
EPM7128STC100-15 供电电压是 5V 的,它不需要外扩 EEPROM。它本身就是 EEPROM结构的。

网友:
单片机的引脚最大输入电压一般为3.3V或者5.0V,电流是25ma,40ma。而电池一般有3.3V-36V不等,电流也是好几A,超过5.0的电池一接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