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高于 5G 以上的信号布局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2-12-14):
请问,对于高于 5G 以上的信号布局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既要考虑传输线效应,又要考虑寄生效应,还有 EMI 的问题。

网友:
器件都是正朝着高速,低功耗,小体积和高抗干扰的方向发展。 PCB设计是电子产品设计的重要阶段。它可以实现电子元件之间的连接和功能,也是电源电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
设计电气原理图时,应根据结构要求和功能划分采用多个功能模块板,并确定各功能板PCB的物理尺寸和安装方法。还应考虑调试和维护的便利性、屏蔽、散热和EMI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