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先要读取 VICIRQStatus 的值,才能读 IOSET 的值

楼主(2022-12-14):
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有一段程序: uint32 i;
i = VICIRQStatus;
i = IOSET;
请问:为何先要读取 VICIRQStatus 的值,才能读 IOSET 的值

网友:
读出 VICIRQStatus 只是为了方便观察当前 VICIRQStatus 的值,没其它用途.

网友:
中断状态寄存器:VICIRQSTATUS和VICFIQSTATUS。
中断状态寄存器是只读的,每个位对应一个中断源的状态,读出来是0表示对应中断源未触发,读出来是1表示中断源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