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NCV3843驱动MOS管,Vgs波形异常,驱动信号为什么上升后会掉0呢?

楼主(2022-12-14):
电源芯片NCV3843驱动MOS管,Vgs波形异常,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绿色的驱动信号为什么上升后会掉0呢?

网友:
一般来说是米勒平台引起的,改变驱动的电阻电容参数,可以改善,但是消除不了

网友:
线路图上传一下,相关参数说明一下。

网友:
基本都是驱动走线过长引起。

网友:
黄色信号是什么? 看上去与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