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sim卡待机状态下,26M时钟不能休眠!

楼主(2022-12-14):
搞个项目出了点问题,
15+ast3001 ,26M时钟供给系统和AST ,现在出了点问题,插sim卡待机状态下,26M时钟不能休眠,测量26M周期4MS,待机电流下不去,不插卡状态下待机正常,测量26M周期4S,现在搞驱动的兄弟搞不定,求江湖高人相助!来看看吧

网友:
这个26M是AD6548或MT6140产生出来吧?
然后这个时钟送到AST3001与BB。
如果是我猜得这样,你可以试一下,将AST3001取下来,然后看一下是否能进SLEEP。

网友:
你这个26M周期是4S,意思是不是2S钟连续输出26M时钟,然后停止2秒输出。
我看你说的,大电流时,也是这个周期,而正常小电流时也是这个周期?

网友:
他待机电流正常的时候是4s,不正常是4ms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将TD的芯片去掉,然后看看电流的变化。

网友:
哪你的GSM呢?GSM不是用AD6548或MT6140?
难道这个AST的芯片是TD+GSM?

网友:
    看芯片手册,肯定需要发休眠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