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加密问题但是又不破坏 MCU 的方法?

楼主(2022-12-14):
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加密问题但是又不破坏 mcu 的方法?

网友:
单片机系统产品的加密和解密技术永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针对科研成果保护是每一个科研人员最关心的事情,目的不使自己的辛苦劳动付注东流。对其单片机加密方法一般有采用软体加密,硬体加密,软硬体综合加密,时间加密,错误引导加密,专利保护等措施。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有矛、有盾,才促进矛、盾质量水平的提高。而加密只讲盾的运用。

网友:
硬体加密:使他人不能读你的程式。高电压或镭射烧断某条引脚,使其读不到内部程式,用高电压会造成一些器件损坏,即把单片机资料汇流排的特定 I/O 永久性地破坏,解密者即使擦除了加密位,也无法读出片内程式的正确代码。此外还有破坏 EA 引脚的方法。

网友:
重要 RAM 资料采用电池对 RAM 进行掉电资料保护。即先将一系列资料写入 RAM 并接上电池,然后将其余的晶片插上。这样,当单晶片微处理器系统运行后,CPU 首先从 RAM 读出资料,这些资料可以是 CPU 执行程式的条件判别依据,也可以是 CPU 将要执行的程式。如果资料正确,整个系统正常运行。反之,系统不能运行。

网友:
汇流排乱置法,是将 MCU 和 EPROM 之间的资料线和位址线的顺序乱置。
软体加密:其目的是不让人读懂你的程式,不能修改程式,可以在程序重要资料区先用 DES 混码存放,但使用时须配合外面输入 Decode 码(金钥匙)来解编。或者是在无程式的空单元也加上程式机器码,最好要加巧妙一点等。用真真假假方法加密:
①擦除晶片标识。②DIP 封装改成 PLCC、TQFP、SOIC、BGA 等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