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恒流恒压模式 管理集成电路 锂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22-12-14):
设计PCB的考虑
为了保证AP6934能够正常工作和提高转换效率,在设计PCB时,需要考虑下面几点: (1) 为了保证尽可能低的电磁辐射,两个二极管,P沟道MOS场效应晶体管,电感和输入滤波电容的引线 要尽量短。输入电容的正极到P沟道MOS场效应晶体管的距离也要尽量短。 (2) 在COM1,COM2和COM3管脚的回路补偿元件的接地端要接到AP6934的模拟地(GND),这样可以避 免开关噪声影响回路的稳定性。 (3) 输出电容的接地端和输入电容的接地端要先接到同一块铜皮再返回系统的地端。 (4) 模拟地和流经大电流(功率地)的地要独自返回系统地。 (5) AP6934的GND管脚和PGND管脚也具有散热的功能,所以接地的铜皮面积要尽可能大。对于输入电 压比较高或者片外P沟道MOS场效应晶体管的栅极电容比较大的情况,此点尤其重要。 (6) 将充电电流检测电阻RCS靠近电感的输出端,其放置方向要保证从芯片的CSP管脚和BAT管脚到RCS的 连线比较短。CSP管脚和BAT管脚到RCS的连线要在同一层次上,而且距离要尽可能小。 (7) 为了保证充电电流检测精度,CSP管脚和BAT管脚要直接连接到充电电流检测电阻上。如图4所示。

概述:

AP6934 是 PWM 降压模式三节锂电池充电 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三节锂电池充电进行 自动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 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AP6934 具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 合锂电池的充电。在恒压充电模式,AP6934
将电池电压调制在 12.6V,精度为±1%;在 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 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
8.4V时,AP6934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 的1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 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 外部电阻所设置的值时,充电结束。在充电 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12V时,自 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 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AP6934自动进 入睡眠模式。
其它功能包括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温度监 测,电池端过压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AP6934 采用 16 管脚 TSSOP 封装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7.5V 到 28V
 对三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 充电电流达 5A
 PWM 开关频率:300KHz
 恒压充电电压精度: ±1%
 恒流充电电流由外部电阻设置
 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充电结束电流可由外部电阻设置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
 软启动功能
 电池端过压保护
 工作环境温度:-40℃ 到 +85℃
 采用 16 管脚 TSSOP 封装
 产品无铅,无卤素元素,满足 RoHS
应用:
 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 航模,车模和船模等
 备用电池应用
 便携式工业和医疗仪器
 电动工具
 独立电池充电器

网友:
    模拟地和流经大电流的地要独自返回系统地,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