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电感选型

楼主(2022-12-14):
BUCK的功率电感怎么选型? 电感的哪些参数是选型时需要注意的呢?如果同一个BUCK转换芯片从12转5V变成12V转3.3V,电感又咋变化呢?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电感的选型问题。
 首先回顾下电感的主要参数,以SPM5030-HZ型电感为例,datasheet中会给出电感值、DCR、自谐振频率以及额定电流大小等。
1. 电感的感值
电感的感值是电感选型的重要参数,同样也是影响BUCK电路的纹波电流和负载相应的重要参数。

 2. 自谐振频率
由于电感中寄生电容的存在,导致有谐振频率,低于自谐振频率才有电感效应,若高于自谐振频率为容性,频率选择时要在感性范围内。

 3. 直流等效电阻DCR
 直接等效电阻DCR值过大会影响电路的效率同时会导致电路发热。

4. 电感电流
 电感电流分为饱和电流Isat和温升电流Irms。饱和电流Isat定义为电感量下降20%对应的电流,温升电流Irms是电感自发热使温度上升40°C的电流。电感选型时,峰值电流应小于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的最小值。

 以MP2451芯片为例,看电感如何选型,3.3V输出电压应用电路如下:

从Datasheet可以看出,有3种方法计算电感值。
  • Datasheet推荐电感型号:

2. 使用DCDC在线设计师计算出电感值。

3. 理论计算
 电感值L计算:
其中VOUT是输出电压,VIN是输入电压,fS是开关频率,ΔIL是纹波电流。
输出电压为5V时,电感最小值为8uH。
输出电压为3.3V时,电感最小值为6.65uH。

电感峰值电流计算:
其中ILOAD是负载电流。
 电感最小峰值电流为0.69A。

综上,这3种计算方法电感值计算出来不一样,设计的时候需要综合评估,首先根据应用电路推荐值选取,调试的时候可以进行更换同封装不同值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电感作为一种储能元件,广泛运用在硬件电路的各个模块。较为常见的有DCDC电路,滤波电路以及振荡电路等。对于电感的选取,大多数人往往只关心感值,感值越大,储能越强,纹波也就越小。

网友:
电感都存在磁饱和特性,由于磁性材料自身的特性,其通过的磁通量是不可能无限增大的。通过一定体积导磁材料的磁通量大到一定数量将不再增加,此时无论你再怎么增加电流或者匝数,也不会使磁通量增加,或者增加很少。当流经电感的电流大于这一电流值时,电感会出现大幅下降,此时的这个电流值,我们就称为电感的饱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