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电路分析(全美经典学习指导系列).(美)奥马利

楼主(2022-12-14):
对于电工技术、电气工程方面的人士是个很好的借鉴,有助于电路分析。 从直流电阻性电路分析开始,一直讲到交流电路。 对于数学基础方面,使用者不需要懂得微分或积分预算,用导数来说明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的场合很少。大多数的电气工程电路分析只需要代数知识。

基本电路分析(全美经典学习指导系列).(美)奥马利.扫描版.pdf

网友:
线性电阻电路分析:由线性元件和独立电源组成的电路称为线性电路.
    支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回路电流法
    叠加定理,齐性定理:即线性电路的叠加性和齐次性(比例性质).
    替代定理:用电压源或电流源等效替代部分电路.
    戴维南定理:任意一个由线性电阻,线性受控源和独立电源组成的一端口电路可用一个理想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电路来等效.
    诺顿定理:任意一个由线性电阻,线性受控源和独立电源组成的一端口电路可用一个理想电流源和电导的并联电路来等效.
    特勒根定理
    互易定理
    对偶电路,对偶定理

网友: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一阶动态电路: RC电路,RL电路
二阶动态电路: RLC电路
    经典法:根据KCL,KVL以及u-i关系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线性非时变电路对应的是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
    直觉法(三要素法)。
    三要素为初始值,稳态值和时间常数。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一绝和有料,美味尝鲜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2023-11-02):
    线性电阻电路分析:由线性元件和独立电源组成的电路称为线性电路.! Q%

网友:
    是不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