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有高速逻辑器件时,最大布线长度为多大?

楼主(2022-12-14):
电路中有高速逻辑器件时,最大布线长度为多大?

网友:
    布线不怕长,就怕不对称或者有比较大的差,这样容易因为时延造成错误的逻辑。

网友:
    信号延时超过1/6波长时,要按传输线对待,采取控阻抗、防干扰等措施;超过10inch时,要关注插入损耗

网友:
    高速PCB设计的流程
        元件布局——〉前仿真——〉布线——〉后仿真——〉出CAM文件
    其他不多说了,就解释下前仿真和后仿真。前仿真就是在器件IBIS模型、网络拓扑结构和器件分布的基础上做的对PCB可实现性仿真。后仿真就是在板子走线已经成型之后,对布线结果进行验证而作的仿真。

网友:
    先看看器件Layout Guide或者Checklist里有没有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