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处理器在什么情况下处于用户模式 多谢!

楼主(2022-12-14):
请问处理器在什么情况下处于用户模式 多谢!

网友:
需要你去设置 CPSR 寄存器。
用户程序前台程序一般在用户模式/系统模式下运行。

网友:
大多数用户程序运行在用户模式,此模式下程序不能够访问一些受操作系统保护的系统资源,应用程序也不能直接进行处理器模式的切换。

网友:
7种模式中除用户模式外,其它的6种处理器模式称为特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