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495s空载,轻载时电压偏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14):
用mp1495s做稳压,输入5V输出3.3V。空载或负载电流小于30mA时输出电压只有2.33v,FB才0.6V。电流35mA时会在2-5秒内恢复到3.3v,电流越大恢复越快。怀疑过电感饱和,更换了0530的一体电感问题依旧。
怀疑过芯片问题,更换芯片依旧。
怀疑过上级输出5V的DCDC,直接从稳压电源拉5V上去,问题依旧。

一块板上还有2.5,1.5,1.2三路稳压,均正常。

此前也用过这个芯片,而且和这次的原理图完全一致,只是PCB layout和用料有些差异。上次最小的电阻是0603,这次用的0402,布局更紧凑。然而上次做的电路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布局问题。但一般认为布局上应该不存在问题。采取对比法,看看是不是排版的问题

网友:
不是线路问题,是FB输入反馈控制启始电压,需要调整电阻至启始电压满足最低电压值,就能够确保低电压能够正常输出了。

网友:
查一下C7, R5吧,BST过低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量一下这个pin的电压。

网友:
输入输出太接近,轻载有问题?
你用示波器测一下FB和SW的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手册文字里没用提到VCC的接法,是不是习惯性给接到5V了。
仔细看了block diagram后发现vcc不需要结任何引脚。vcc是内置ldo产生5.15v,接的5v产生了弱下拉,导致芯片驱动力不足,sw的下管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