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巴伦滤波器和声表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14):
什么是巴伦滤波器和声表滤波器,有什么区别?请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两个我怀疑是插入损耗不同。
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就是巴伦滤波器

网友:
巴伦滤波器作为一种平衡非平衡转换器,是射频收发系统中的重要部件,常应用于天线、混频器、移相器等设备中。
作为一个三端口设备,它包括一个非平衡输入端口和两个平衡输出它可以从两个平衡输出端口输出非平衡输入端口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