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A1101可以用哪种元件代替?

楼主(2022-12-14):
霍尔传感器A1101可以用哪种元件代替?

网友:
    A1101是单极性的霍尔元件,霍尔元件你可以理解为磁敏开关,磁场靠近它会由高电平跳转为低电平。一般霍尔元件不需要用别的元件代替,它本身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价格也不高。

网友:
    霍尔的作用类似于光电开关 得看你要干什么

网友:
    我们电动车上用常用的有S40、41F霍尼威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