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的直连端口不在同一网段能不能通信那?

楼主(2022-12-14):
两个路由器的直连端口不在同一网段能不能通信那?

网友:
    路由器配置路由时要求下一跳要与所连端口在同一网段,查路由表确定下一跳后,路由器通过与下一跳相同网段的端口将报文转发出去。如果配置的下一跳与路由器所有端口都不在同一网段,配置会失败。

网友:
    我模拟了一下,两个路由器另外两端各连上两个PC,可以通信,尽管两个路由器直连端口不在同一网段

网友:
    2个路由器之间的直连端口必然是同网段的。配置的路由下一跳也肯定要和接口地址是同网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