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开口谐振腔问题!

楼主(2022-12-14):
    仿真一个同轴开口谐振腔,在开口处是建一个空气盒呢还是建吸波材料的物体?
    如果是吸波材料又要怎么选择?因为有很多种吸波材料,尺寸又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实际是什么样就化成什么样的吧

网友:
    腔体就放在空气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