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RS485接口电磁兼容设计方案

楼主(2022-12-14):
概述

RS485接口组成半双工网络,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方式,使用屏蔽双绞线传输,抗共模干扰能力强。RS485的电气特性:两线之间的电压差为+(2V---6V) 表示逻辑“1”,两线之间的电压差为-(2V---6V)表示逻辑“0”,接口通信电平与TTL电平兼容,最常用的RS485总线允许连接多大32个收发器,具体连接说了和芯片输入阻抗有关系,例如:普通芯片输入阻抗为≥12kΩ时相应的驱动点数为32个,输入阻抗设计为1/2负载(≥24kΩ)时相应的驱动点数为64个。

EMC问题

RS485总线标准是工业设备应用最广泛的物理协议之一,通常应用于楼宇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网络控制、安防系统等场景中,因此RS485接口的防护措施变得尤为重要。一般如果RS485总线建在室内,电磁环境比较温和,只需要增加防静电保护即可,若RS485总线用于室外,可能会遭遇雷击的危险,一般要加防雷保护电路。

RS485用于设备和计算机或其他设备通信,当应用设备逐渐增多时,通信信号和走线信号变得混合在一起,普通RS485接口设计可能会造成EMC等问题。干扰问题:RS485会遭遇外界干扰如脉冲干扰、电磁干扰等造成的通信异常,同时如果应用于外界,还会造成雷击造成RS485永久损坏。辐射问题:RS485接口会将PCB板内部干扰,通过电源线形式对外进行辐射,导致辐射测试指标超标。

RS485防护设计

1、使用GDT气体放电管,主要用来泄放工模浪涌,同时旁路大部分雷击电流,可以防护高达4KV甚至更高的浪涌电流保护能力。器件选型时,需要考虑直流击穿电压需要大于线路所允许的最大工作电压,放电管允许通过的电流需要超过设计通过的最大电流。

2、R使用自恢复保险丝,阻值只有几欧姆,当回路流过的电流超过正常工作电流过多时,其内部阻值会迅速增大,从而将回路电流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值内,有效的防护应为静电电流过大造成RS485接口损坏。选型需要考虑最大额定工作电压应该大于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动作电路需要小于线路最大可承受电流。

3、TSS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TVS管与GDT实际作用类似,用于二级电路保护,将电压钳位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将浪涌电压的残压将至最低范围。器件选型TVS的击穿电压应该高于信号线上传输的信号电压,但是击穿电压不应选的过高,一般表示的6V钳位电压,实际击穿电压都会在10V左右,同时TVS需要选择结电容小的,一般几十pF即可,过高的结电容会造成RS485在高数据速率是传输异常。

RS485电路防护有效的解决了雷击、静电干扰、浪涌过压等损坏危险,从而达到保护整个通信线路的目的。

网友:
    若采用集成式的是不是更好?另外电磁兼容的考虑应该要加一些电感吧!

网友:
    EMC电路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护通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