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不同型号三极管的替换要看什么

楼主(2022-12-14):
    是要参数完全一样吗?还是大还是小?比如我查到2N2222是60V 30V 800mA 500W 250MHZ,MPS2222A是75V 40V 600mA 625W 300MHZ,这两个能不能互相替换呢

网友:
    要看之前的电路中用到的实际情况、计算结果,新的器件是否满足这样的要求,才能决定可不可以替换。
    例如用于切换2MHz、1V峰值的小信号,那就完全可以替换。

网友:
    发图片来
    你是否在维修中遇到一些元件,上面就是几个字母和数字,查也查不到,用什么代用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