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以太网协议和OSI七层协议,还有我们所说的2M时隙,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2-12-14):
    只知道OSI开放协议框架下面有TCP,UDP,IP协议等
    那么以太网协议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2.048的时隙又是什么数据,为什么它转成以太网协议要经过协转呢?

网友:
    只知道OSI开放协议框架下面有TCP,UDP,IP协议等
    那么以太网协议是什么呢?
    以太网协议是OSI的一个表现形式。
    我们所说的2.048的时隙是指PCM里面的 E1语音基本速率。由于PCM是专门针对语音的以太网是针对数据的。两者在物理层和协议层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以太网协议要经过协转换变为PCM。

网友:
    以太网协议就是局域网传输的协议,是第二层协议,它用在局域网中各交换机上,TCP和UDP是第4层协议,IP是第三层协议。通信的源是高层协议往下打进包然后发送,宿是相反底层协议往上拆包。2M协议是属于PDH的范畴,它是传输协议的一种,不是数据协议,它可以承载各种协议,不如说,在起点,以太网协议装进2M通道里进行传输,到目的地后,再把2M协议解开释放出以太网协议来使用,其中“装进”和“释放”这2个动作就是协转来完成的。

网友:
    TCP/IP协议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最底层的物理接口规范一直到具体应用都有。OSI只是一个参考模型,是说你在设计通信系统的时候最好参照这个模型设计,OSI分为7层,一般的网络设计没有这么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