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 封装的 epad 怎么加vias for thermal pad?

楼主(2022-12-14):
    RT, 有人说打矩阵地孔,用 manually 手动 place via array 出来孔了,可是一点就没了。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如果过孔不是很多,就用放置过孔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A:
    按下图指示,执行Place菜单栏下Via Arrays选项,选择Matrix。再在options侧边栏选择相关的参数

下图所示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选择过孔对应网络

选择过孔孔型

设置过孔与后续要放置的矩形区域的边距

设置过孔之间的X轴和Y轴的间距

设置过孔连接方式

设置完毕后,画一个矩形,为布置区域,矩形的左下方点为基准点,所有距离计算由该点开始。

    画好后双击,出现过孔矩阵,点击done。完成

网友:
    不错,答复的很精彩,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图指示,执行Place菜单栏下Via Arrays选项,选择Matrix。再在options侧边栏选择相关的参数

    下图所示 ...

    步骤很详细,最近也一直在找这方面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