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A芯片想要输出模拟信号出现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22-12-14):
现在通过DA芯片想要输出模拟信号,可能是内阻的问题,输出电压不对。有朋友指导说,增加运放如op07,或者数字隔离器。请问这两种方案是否可行?有什么区别?烦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DA芯片?需要注意DA芯片的输出是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如果是电流输出的话要把电流转换为电压才行。市面上应该电流输出的DAC芯片比较多。

网友:
OP07构成一个电压跟随器,就不会有压降了。

网友:
运放op07和数字隔离器的作用都是将DA芯片的电压隔离,使DA芯片的电压不被后面的负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