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板的生产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12-14):
请问FPC板的生产原则有哪些?

网友:
在各工序可生产的前提下,拼版尽量“挤”。所谓“挤”,就是缩小相邻板与板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整个拼版的尺寸,节约生产材料,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单片板之间间距至少大于2.5mm。首先,这是为了满足放置定位孔的需求,在批量生产过程中,成型一般采取模冲的方式,为了增强模冲精确性,在拼版内每片之间,需要放置定位孔,以免模冲偏位,导致FPC报废;在样品生产过程中,一般使用激光切割成型,为了避免微偏,防止出现一片偏而整张偏的情况,单片之间也不能直接相连,从而使其两两互不影响。

网友:
拼版需添加蚀刻字符,对拼版尺寸、数量等进行简单说明,从而便于后续生产中核对与校验。

网友:
整个拼版四角增加定位孔,并选择一角标注不同定位孔,便于后续工序生产中保持方向一致,从而不至于导致封膜贴返,字符印返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