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测试过程中使用高压电流探头应该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12-14):
高压测试过程中使用高压电流探头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
人体不能触摸高压部位或接近高压部位,以确保人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
探头的接地鱼夹必须正确接地。

网友:
高压电流探头需要校准,这与普通10:1探头的校准方法相同。

网友:
实际上,示波器高压探头的带宽非常低。当大多数客户使用它们时,带宽要求也非常低,基本上是几百KHz。每条探头都有种降频曲线,也就是电压越高,带宽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