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MOS管

楼主(2022-12-14):
    同步降压电路中,上管MOS管的开关态很容易理解。
    但是下管在开启时,电流从S流向D。感到很疑惑。
    对于NMOS型管子,电流不是从D流向S么,请大佬指导。

网友:
    MOS导通后,DS之间相当于一个小电阻,电流可双向流动.
三极管也类似。

网友:
    为mosfet 电流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