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LFM信号脉冲压缩问题

楼主(2022-12-14):
    如下所示,st是发射信号,sr是接收信号,那对接收信号的脉冲压缩应该怎么做啊,求高手指导,另外如果增大采样频率对结果有影响么?谢谢。
T=10e-6;
fc=6e9;B=500e6;
k=B/T;
c=3e8;
R=1000;
    td=2*R/c;
Fs=1e9;
Ts=1/Fs;
    N=ceil(T/Ts);
    delt=linspace(-T/2,T/2,N);
    delt2=linspace(-T/2+td,T/2+td,N);
    st=exp(j*2*pi*(fc*delt+0.5*k*delt.^2));
    sr=exp(j*2*pi*(fc*(delt2-td)+0.5*k*(delt2-td).^2));

网友:
    对发送信号共轭再反转得到匹配滤波器系再与接收信号卷积即可

网友:
    T=10e-6;
%pulse duration10us B=30e6;
%chirp frequency modulation bandwidth 30MHz K=B/T;
%chirp slope Fs=10*B;Ts=1/Fs;
%sampling frequency and sample spacing N=T/Ts;
    t=linspace(-T/2,T/2,N); St=exp(j*pi*K*t.^2);
%chirp signal Ht=exp(-j*pi*K*t.^2);
    %matched filter Sot=conv(St,Ht);
    %chirp signal after matched filter
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