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光衰很大的原因

楼主(2022-12-14):
用一根300米24芯的光缆,用尾纤把24芯串一起,把300米变成3千米左右的光纤,调通后,我用光源测光衰,前12芯在-10左右,后12芯就有-40多的光衰怎么那么大。连到光纤收发器上,只能联通前12芯,后面就连不通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40,等于没有光,或者收不到光当然不通了。检查一下哪里没有接好。

网友:
    你用OTDR测试一下就都明白了是什么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