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双向 I2C 到 SPI 桥接器?

楼主(2022-12-15):
如何使用GreenPAK™ SLG46811 集成电路 (IC) 在这两种协议之间进行转换。
由于 其 小 尺寸 和 高 功能 , 以及 低成本 和 电流 , 这 是 该 应用 程序的 绝佳 选择 。  _
转换如何工作?

网友:
SLG46811V 可以双向转换,从 I2C 到 SPI,反之亦然。

SLG46811V 可以双向转换,从 I2C 到 SPI,反之亦然。.pdf

网友:
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