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 引脚,输入管脚带有上拉电阻

楼主(2022-12-15):
FPGA I/O 引脚,输入管脚带有上拉电阻, 有时还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置入 FPGA I/O 引脚的上拉电阻相对较弱, 通常为几十千欧至几百千欧. 如果依靠这些弱电阻来将开漏信号填充至逻辑“1”, 则速度会很慢. 通过添加外部上拉电阻可以提高速度.

网友:
FPGA的管脚分别包括,电源管脚,普通I/O,配置管脚,时钟专用输入管脚GCLK等。
供电通常会较I/O电压较低,随着FPGA的工艺的进度,FPGA的内核电压逐渐下降,这也是降低功耗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