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多层电源平面还是在同一层电源平面上分开布置好?

楼主(2022-12-15):
在高速数字电路板中,有多个不同电压值的电源,铺电源平面时应该尽量采用多层电源平面还是在同一层电源平面上分开布置好?: i, Z. E: a( @

网友:
    尽量采用多层电源平面

网友:
    可以在一个平面上多个电压,注意之间隔离开。也可以把最重要的电源单独走一层,这样保证它不受其他电源干扰。

网友:
    不同的模块,分散在pcb的不同的区域。最好。

网友:
    能分开当然是最好的。不能就按电压优先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