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EINT1_LED.S 中的倒数第二行有一个单独的 B 指令,它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2-12-15):
在 EINT1_LED.S 中的倒数第二行有一个单独的 B 指令,它是什么含义 多谢!

网友:
是"B .",跳转到当前地址,即死循环,与以下代码等效:
HALT B HALT

网友:
B指令是相对跳转指令,是根据当前PC寄存器的值加上偏移来实现跳转的,所以它和代码在内存中的位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