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接头的学名叫什么?

楼主(2022-12-15):
请问一下 这种接头的学名叫做什么?
谢谢了

网友:
RCA接头,又叫AV端子,也称AV 接口,几乎所有的电视机、影碟机类产品都有这个接口。

网友(点评):
你回答的很正确,6666

网友:
平常叫插笔头。

网友:
好像叫莲花头,不过中间不是这样的。会有四片花瓣的。这种反正是AV线。

网友:
这个学名叫音频连接线,简称音频线,用来传播声音的线。
由音频电缆和连接头两部分组成,其中:音频电缆一般为双芯屏蔽电缆,连接头常见的有RCA(俗称莲花头)、XLR(俗称卡侬头)、TRS  JACKS(俗称插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