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断电重启以后日期复位的问题

楼主(2022-12-15):
DS1302连接主电源和备用电源以后,每次断电重启以后日期就变成2000-01-01  00:00:00
自己在程序里面也做了断电检查,如果掉电则对时钟芯片进行初始化,日期为:2021-01-01  12:00:00
掉电检测程序如下:

现在每次关闭总电源以后重启,没有执行初始化,说明RAM寄存器的内容被保存下来了,但是读取的日期时间都是2000-01-01  00:00:00
我把DS1302的5v的主电源断开以后,每次系统断电重启以后时钟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原理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那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看看主电源和备用电源有没有接错引脚,另外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你把判断是否掉电那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呢,或者简单点吧初始化那段去掉看看有没有问题,感觉还是你程序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