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缸中锡表面颜色“蓝色”,咋办?

楼主(2022-12-15):
锡缸中锡表面颜色“蓝色”,这是啥问题,要怎么处理?

网友:
锡炉里的锡DXT-707A如果是温度正常情况下锡面应该是跟锡条一样颜色才对,如变色,温度过高还有就是锡本身

网友:
变色,温度过高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