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实验系统及传感器技术的照护系统

楼主(2022-12-15):
基于MSP430单片机实验系统及传感器技术的照护系统,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不可能是一个我们人类一眼就看的出的十进制数字,因此,我们需要将传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成一个十进制数字,让我们人类看的懂。。、

网友:
SPI总线让我觉得非常舒服,因为它只有三个函数(89C52),虽然1-wire也只有三个函数,但它有非常严格的时序要求,写或读data要多少微秒以内才可以成功不出差错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