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让一个蜂鸣器发声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楼主(2022-12-15):
请教各位大神,让一个蜂鸣器发声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嚴刑拷打一翻!>_<!!!

网友:
+ _12接上电源就行

网友:
给有源给电压,无源给脉冲。

网友:
直流脉冲电压。。。

网友:
用个9V电池一接就行。。。

网友:
无源蜂鸣器,给固定频率脉冲,简单说就是高低高低的电频,它就会叫了。有源的蜂鸣器,直接驱动就可以了,像LED一样,直接点亮就可以。

网友:
    有源蜂鸣器直接通电就好了

网友:
    串个电阻,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