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工程师画图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2-12-15):
pcb layout工程师画图技巧有哪些?

网友:
原理图库可以随便画,只要相应的管脚有就可以。

网友:
画pcb图库的时候,元件的长宽要适当,可以设置格子的大小来便于设置画出pcb图库的大小。管脚的标数是和原理图库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画pcb图库的时候要设置参考点,否则在生成的印制电路板的时候,元件一拖,总是往外面跑。

网友:
当左边的project栏弄丢后,可点击system,选择project即可。

网友:
打印的时候,若只有焊盘,没有线路,是因为没有把相应的层选中,选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