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孔径过大,导致过波峰不上锡,有什么补救方法让它过波峰上锡?

楼主(2022-12-15):
PCB板孔径过大,导致过波峰不上锡,有什么补救方法让它过波峰上锡?

网友:
一般采取人工补焊方式。

网友:
只能人工补了,过波峰是尽量节约锡,孔径过大需要锡过多,波峰焊是焊不上的。

网友:
不知道你所用的波峰焊温度是多少的,如果是大批量建议使用中低温焊锡试试。

网友:
缠绕少许细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