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的信息怎么通过wifi发送到单片机?

楼主(2022-12-15):
电脑上的信息怎么通过wifi发送到单片机

网友:
WIFI转串口。。。

网友:
单片机+wifi模组,Wifi模块为串口或TTL电平转WIFI通信的一种传输转换产品,Uart-Wifi模块是基于Uart接口的符合wifi无线网络标准的嵌入式模块,内置无线网络协议IEEE802.11协议栈以及TCP/IP协议栈,能够实现用户串口或TTL电平数据到无线网络之间的转换。

网友:
wifi只是一种通讯方式,无论是采用GPRS或者串口都是实现一种通讯协议,所采取的媒介不同而已。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无线wifi,应该有wifi信号的接收器和发送器,然后写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