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在PCB中,请问如何改变互交布线走线的的角度?

楼主(2022-12-15):
AD-17在PCB中,请问如何改变互交布线走线的的角度?

网友:
有个比较笨的方法,自己改始末坐标。

网友:
也许是系统的事?重装AD是否能解决呢?有没有WIN10 64位的朋友,他们的AD也这种情况呢?

网友:
这个绝大部分是由于电脑系统造成的。

网友:
    shift 空格 快捷键,可以切换 直角 45度 圆弧 自由等,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