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指针式电子钟毕业设计

楼主(2022-12-15):
单片机就是微控制器,是面向应用对象设计、突出控制功能的芯片。单片机接上晶振、复位电路和相应的接口电路,装载软件后就可以构成单片机应用系统。本设计就是应用单片机强大的控制功能制作而成的指针式电子钟,该指针式电子钟实现如下功能:液晶屏模拟表盘与时分秒指针显示当前时钟,K1键用于选择调节对象,K2键用于调整时分秒,在按下K4键时确定调节值,时钟继续运行。
本设计采用的是AT89C51单片机,AT89C51单片机内部带有定时/计数功能,此定时功能是通过对外部晶振的脉冲进行计数,从而达到计时功能,只要使用11.0592的晶振就能实现零误差的计时,因此可以利用此功能实现计时。芯片采用DALLAS公司的涓细充电时钟芯片DS1302,该芯片通过简单的串行通信与单片机进行通信,时钟/日历电路能够实时提供年、月、日、时分、秒信息,采用双电源供电,当外部电源掉电时能够利用后备电池准确计时。
显示器件采用LCD12864液晶,12864是一种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器,它主要由行驱动器/列驱动器及128×64全点阵液晶显示器组成。可完成图形显示,也可以显示8×4个(16×16点阵)汉字。
通过此次设计能够更加牢固的掌握单片机的应用技术,增强动手能力、硬件设计能力以及软件设计能力。

网友:
RTC时钟代码部分:该电子钟使用的是STM32内部RTC实时时钟,需要编写RTC初始化代码。
电子钟界面逻辑代码部分:电子钟的界面仪表盘画面更新是在RTC秒中断里调用,实现时间指针的更新。
OLED驱动代码部分:编写OLED驱动代码,编写常用的OLED接口函数,比如:字符串显示,画点,划线等。

网友:
OLED在程序的驱动方式采用显存的方式驱动,定义一个显存数组,程序里的所有逻辑代码先绘制在显存数组里,然后再刷新到OLED显示屏上。

网友:
单片机等器件做一个简易的模拟指针式时钟,硬件设计以单片机为主要包括显示、复位、时钟采用PG12864液晶屏作为显示单元,液晶屏表盘、时、分、秒,并且设置按钮可以调节时间软件设计主要是通过单片机编程软件Keil 设计模拟仿真是利用仿真软件Proteus对所设计的硬件电路和程序进行试。

网友:
可用STC89C5代替AT89C51,此芯片具有速度更高,功能更全,寿命更长,价格更低等优点;我们采用双列直插40引脚的 STC89C51,它可以实现ISP在线编程功能,然而AT89C51则不可以,将AT89C51的程序通过软件直接下载到STC89C51中后,就可以代替AT单片